两种容量检测仪对同一节电池的检测结果

楼主(2023-04-02):
两个容量测试仪对同一节电池的测试结果,水泥电阻这款我认为可点,毕竟是专门放电测容量的,没其他功能

楼主:
经过测试我发现lii500充电器对锂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2.8伏,镍氢电池的放电截止电压是0.9伏

网友:
同感,放电款的相比较可信点。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网友A:
对于容量测试,首先是不同设备的电压电流基准,这直接影响积分值。
其次,是放电电流,以mah计量的,必须是恒流放电,如果不能恒流,那么就没有横向比较的意义了。
再次,是放电电流,查电池放电曲线图可知,大的电流放电,放出的容量就会小一些,小的电流放电,放出的容量就会多一些。
最后,是温度,对锂电池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题外,充电状态,不同的充电器,对实际充入电量是有影响的。这包括充电电流的选择,充电策略的编纂,终止充电的判断,等等。
还有,用于容量测试的电池,不能是刚刚充电结束的电池,至少需要间隔2h。

网友:
有一点误差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这点误差可以忽略不记

网友:
不同的测试仪结果不会完全一样,我就用论坛兑换的库仑计对电池初步分一下容量

网友:
放电差别不大,可以认为是一致的。

网友:
这种能测出个大概就可以了!

网友:
锂电池放电截止电压最低可以到多少

网友:
电阻的放电电压变低的时候电流也会变小吧

网友:
用库仑计是会比较准确,但是也有前提,库仑计的电流检测要准确。。

网友:
一台计算放电量,一台计算充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容量测试,首先是不同设备的电压电流基准,这直接影响积分值。
其次,是放电电流,以mah计量的,必须是 ...

同意,所以这样的测量误差没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
买了一个彩屏的不好用还没法改。

网友:
一样的充电器也会有误差

网友B:
用过充电测试容量的,旧电池特别不准,好多内阻大的,内部微短路的充到4v或者3.9v这样就开始发热,电压上不去,他还一直充,愣把18650都冲到4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充电测试容量的,旧电池特别不准,好多内阻大的,内部微短路的充到4v或者3.9v这样就开始发热,电压上不 ...

充入电量,只能标定充电效率。

网友(2023-05-24):
你这18650容量挺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