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商家有问题拆下的投光灯100W改造驱动以后自己用!

楼主(2023-04-02):
商家顶上有一排全铝100W投光灯坏了一批,故障问题点亮了一段时间就会灯闪故障尤其在夏天时间故障率高发,一共拆下5个,买了新的装上赚了一点小钱,旧的我拿回研究了,其实这种都是驱动电源问题,由于LED本身在工作的时候产生很高的高温,驱动电源集成在外壳内会更热,可能刚开始1年问题不大,随着时间的加长问题就出来了,拆了几个驱动内部都是灌胶的,不小心拆坏了好几个驱动电源,为了想修复此问题网上买驱动电源,但要知道当前的参数,拆了一个还能用的驱动电源工作的时候测得工作电压148V 电流0.56A,于是网上找了相同的参数买回来测得参数152V 0.6A ,我怕这么高的电压和电流会影响投光灯的寿命,于是拆开灌胶的驱动,看到芯片的一脚接了三个很小的电阻,就知道这个是限流电阻,拆开查看由3个电阻串联2R20 2R40 1.5欧姆 。找了好几个电阻做测试,最后发现1.2欧姆正合适,电流工作时0.5A。好了此目的一达到。话说新买的质量很好,大板设计双变压器工作的时候不怎么发热,反观自带的驱动发热严重,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说白了就是降功率使用延长使用寿命。接下来上大图!

原装驱动电源

原装驱动电源

网上新买的驱动电源

网上新买的驱动电源

质量比原装好多了大板结构

质量比原装好多了大板结构

一半的功率显然不理想

一半的功率显然不理想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合适电阻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合适电阻

此功率合适

此功率合适

网友:
看来原装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
电流降低,使用寿命大增。

网友A:
这种100瓦的大灯,我帮朋友修过两个,都是灯板烧。第一个是5730.有200多灯珠,我懒得换,直接让他卖铝了。第二个是,cob灯珠,50w一个,花了25买了两灯珠换上去。现在还有免驱的50瓦灯珠,以后连驱动都省了

网友:
商家就是不让使用寿命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100瓦的大灯,我帮朋友修过两个,都是灯板烧。第一个是5730.有200多灯珠,我懒得换,直接让他卖铝了。 ...

这个质量还算可以吧!除了驱动差点,反正不花钱

网友B:
一个灯有8*12=96个灯珠,电压152V,48串2并结构

网友:
这功率家用太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灯有8*12=96个灯珠,电压152V,48串2并结构

你好像对这个灯很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