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21年剪线雷蛇黑寡妇标准版清理修复,防尘绿轴,噼里啪啦响那种段落轴

楼主(2023-04-02):
前一阵儿脑子抽抽了,一下子从小黄鱼上撸了两把同样的雷蛇防尘绿轴键盘,这把成色稍差缺1帽,另一把帽全9成新。
之前也清理过一把,手感不错,绿灯也很漂亮;但是我现在其实不太喜欢段落轴......

外观,ESC掉了,这个位置好补。如果是最下面一排按键有掉的就千万小心了,雷蛇、海盗船、罗技G系列这些号称孤儿配列,主键区最下面一排按键长度与众不同,一般键帽都不配套,配套的键帽很少还贵,一套键帽价格顶大半个键盘。
外观有灰:

背面:

标签,21年的:

键帽取下来。如果没有清理过雷蛇键盘,这一步要小心,雷蛇大键用的平衡杆,不像卫星轴可以直接用力拔,平衡杠需要轻轻用力,再横向拉一下,让龙豆脱出平衡杆,千万不能用力拔,否则百分百会把龙船撅折:

背面防滑脚垫下面4颗螺丝:

然后就可以撬开卡扣了:

取下上盖:

定位板一圈有几颗螺丝固定在底壳上,取下螺丝,定位板和电路板就可以拿下来了:

断线接上C口,上电测试,灯全亮(贼亮)、轴体全触发,手感正常:

上下壳全部洗刷干净,超声波清洗机把键帽洗干净。
下壳上开出type-C母座的口子:

定位板清理一下卫生,固定好C口之后主板就可以安装了:

装好上壳:

C口母座:

键帽装好:

背面:

完成收工。

网友A:
真是好手艺,翻新大师

网友:
改了键线分离呀

网友B:
这把没怎么修复,不能体现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C:
键盘不错,名字太难听了!

网友D:
绿到你发慌。。。这颜色也太绿了

网友E:
青轴声音不错呀。最近收了845送双飞燕光轴的,放在单位使用,办公室立马有生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好手艺,翻新大师

遇到没问题的就很顺利,洗刷干净接线就满血复活

楼主:
必须改,方便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把没怎么修复,不能体现楼主的动手能力

本来动手能力就一般,希望每一把键盘清理起来都这么顺利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键盘不错,名字太难听了!

黑寡妇蜘蛛是雷蛇机械键盘最大的一个产品系列,听习惯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绿到你发慌。。。这颜色也太绿了

装上键帽就好了,键帽缝隙里全是翠绿的海洋,视觉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青轴声音不错呀。最近收了845送双飞燕光轴的,放在单位使用,办公室立马有生气了 ...

我办公室没人管,键盘声音吵说明正在努力工作!

网友:
恭喜修复键盘,楼主好多键盘,可以称得上发烧级键盘爱好+收藏者

网友:
拣了845玩玩机械键盘,发现用起来也就那样

网友:
年前也入了3把,2把红轴的,1把茶轴的,RBG的
现在都没心思打理了

网友:
印象中雷蛇很多产品价格贵,我买的100多元雷蛇鼠标,几个月后微动失灵。以前双飞燕质量好,后来缩水。

网友:
整过一把樱桃青轴,焊点太高,拆轴很痛苦,从此不碰这个品牌。

网友:
好家伙跟键盘杠上了,话说我最近也收了一个酷冷至尊的薄膜键盘  其实我是看走眼了  不过竟然于RGB灯  洗洗拿公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