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虚拟机提示VMware Tools已修改用户界面大小设置,怎么解决

楼主(2023-04-02):
联想笔记本E480,安装虚拟机VMware,虚拟机系统里面安装的是WIN7旗舰版,虚拟机可以正常运行,安装各种软件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桌面的分辨率字体大小为150%,字体和图标太大,运行某些软件时,软件界面会超出屏幕边框,造成显示不全。

我可以手动设置字体大小为100%或125%,这样某些软件就可以显示完整了。但这样手动设置的话,系统会提示“VMware Tools已修改用户界面大小设置”,需要重启。

下次开机时,桌面的分辨率自动被虚拟机强制改为字体变大-150%,而不是手动设置的100%或125%,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让桌面分辨率的字体大小为100%或125%,不想要150%,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坛友们支个招吧

下次启动时,系统会强制自动设置为150%

手动设置后,有这个提示:

下次重启或注销后,状态栏会显示这个提示:

网友A:
刚才翻了一下我的VM,版本号15.1,上面有winXP/Win10/CentOS7,最后只在Win10的虚拟机里面发现显示器有这个设置,其他的都没有,估计是VM Tools 只支持Win7/Win10进行自动设置吧,新创建虚拟机时发现这个勾默认是勾选的。

楼主:
我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法:

点击“虚拟机”--设置--显示器--去掉勾选“在虚拟机中自动调整用户界面大小”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观看,我自己找到答案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不咋玩虚拟机,我是直接给电脑换块系统盘,就是麻烦点

网友C:
常用VMware,但是没注意过这个功能,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咋玩虚拟机,我是直接给电脑换块系统盘,就是麻烦点

虚拟盘的目的就是验证各种程序是否有木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用VMware,但是没注意过这个功能,谢谢分享。

你没碰到我上面的问题吗?

网友D:
看你说为了验证有没有木马,虚拟机中用什么验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说为了验证有没有木马,虚拟机中用什么验证呢?

在虚拟机系统里面,安装软件,看看有没有对系统造成什么影响,判断一下这个软件是否夹带私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翻了一下我的VM,版本号15.1,上面有winXP/Win10/CentOS7,最后只在Win10的虚拟机里面发现显示器有这个 ...

谢谢提供资料,原来VM Tools默认会自动设置,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