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相机电池怎样保存?

楼主(2023-04-02):
锂电池大家都是建议半电保存,而索尼相机的说明书却要说耗尽电保存,到底怎样做呢?我都糊涂了

网友:
锂电池半电保存

网友A:
索尼相机的说明书却要说耗尽电保存,那你就让它耗完电后,测一下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3.7左右,那就对了..................

网友:
我那电池  就算不装机 也会自己放电了。时间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尼相机的说明书却要说耗尽电保存,那你就让它耗完电后,测一下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3.7左右,那就对 ...

晚上自动关机,刚测3.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自动关机,刚测3.4V

可以,存电在3.7保管就行,别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存电在3.7保管就行,别充满

谢谢朋友

网友:
锂电池长期不用的话不能充满存放,充到50%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B:
    “耗尽电保存”对说明书的理解有点断章取义!
    索尼相机的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
    “请给电池组充足电并用相机耗尽其电量……”
    “每年一次重复进行这种充电及耗尽电量操作……”
    “若要使电池组电量耗尽,让相机处于循环播放模式直到相机自动关闭。”
    前提是先充足电,然后再耗尽电。不要忽略了“充足电”这一点!
    所谓“耗尽电量”并不是将电池电量完全耗尽。而是用到“相机自动关闭”。相机有放电保护电路,当电池电压降低到设定值,便自动关机。此时电池仍然有部分电量。3楼的建议也说出了这个意思。

网友:
我理解的意思是,他让你每年给电池来一个充放循环(这其实也是一个变相的防止电池亏电的办法),而不是说让你放完电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扔那长期不管了。

网友:
一半的电保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尽电保存”对说明书的理解有点断章取义!
    索尼相机的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
    “请给电池组充 ...

说的对。应该是相机自动关机的电压比较高,我测了3.4 v,这个电压保存应该是可以的。以前尝试多半电保存,会自放电到无输出,我以为电池坏了,一冲就满,一用就没,多重复几次充电时间变长,装机发现容量恢复了。

网友:
不管是索尼还是哪尼,只要是锂电,就不能放完保存,那样只会让电池失效。建议50%以上电量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