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得力9904碎纸机 咔咔异响不进纸故障

楼主(2023-04-02):
5天前,同行又送修一台得力的碎纸机,送修人说,开机异响,但是不进纸。于是我当面通电试机,发现开机果然如送修人所描述,放纸进纸的时候不进纸,同时里面发出咔咔的异响。我告诉送修人,这个机子问题比较复杂,当时修不好。需要等几天。

由于最近维修量比较大,所以过了几天,我才开始维修,根据声音推断,应该是齿轮打齿。于是果断拆机,发现竟然是那个传动大齿轮损坏,报价后,下单。昨天下午收到货后,开工更换,试机一切正常。

就是这个机子

这是拆开的样子

里面的纸屑太多了,老规矩,先清理纸屑

这是电机部分

这是上盖,里面是电源和驱动板

这是进纸传感器

这是清理净纸屑的机子

这就是拆开发现的问题,很直观

一下子坏了这么齿,由此说明使用者一次性放的纸太多了所致

这是新旧对比,小齿轮是9齿,大齿轮是36齿

侧面对比,确保一模一样,虽然卖家说没有问题,但是为了谨慎起见,还是在对比一下

这是装上的样子,以前好像修过这个机子,所以我给齿轮间加注的是黄油,今天我决定试着加一下机油试试

装好的样子,同时已经给齿轮加注了机油

网友:
恭喜修复,不知赚得几两碎银?

网友:
这种颗粒碎纸机,经常会弄的里面一盒子鸡毛,哎!!!!

网友:
电机居然没隔离,也不怕着火?

网友:
电机不错,功率应该不小

网友:
曾经拆过一台碎纸机,抱死了,懒得修,拆了电机吃灰了

网友:
有台成色极好的当时没下手,觉得鸡肋

网友:
估计电机内部也很脏

网友:
碎纸机内部灰尘够多

网友:
只是更换齿轮,最多也只能收一百维修费

网友:
这种配件也能买到。

网友A:
塑料齿轮。金属的能差几个钱?

网友:
这个图们影响食欲,况且买个买个新的也不贵啊。

网友:
都是塑料齿轮么?

网友:
这个也有电机过热保护,用多了太热就会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齿轮。金属的能差几个钱?

不要小看了塑料,这种是加强尼龙材质的,强度还是很高的。

网友:
这里面还是挺简单的嘛

网友:
里面是纸屑还是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