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线制高精度PT100温度计

楼主(2023-04-02):
四线制高精度PT100温度计

楼主:
PT100表头58
PT100 1/3B铂电阻12
Pt100A 铂电阻温度传感器 4线制35
5只电阻(低温漂电阻 0.05% 5ppm 80.31R 100R 138.51R 175.86R 212.05R)75
一共花费:180元

网友:
不错,没把那个表拆开,不知道采用的是什么方案

网友:
没想到开尔文测试应用这么多

网友:
这温度计有点小贵

网友:
精度决定性价比,这个可能不便宜。

网友:
四线PT100的精度的确非常高(要配合高精密表头才行),而且抗干扰也很好。我弄精密温控系统一般都是用它。

楼主:
高精密表头

网友:
这还真有点贵。

网友:
这个高级了

网友:
楼主,要高精度温度还是要PT1000啊,根PT100不是一个量级的。

网友:
做的不错啊,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
我们实验室的鼓风恒温干燥箱采用两线的。

网友:
探头看起来很有料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

网友(2024-06-28):
精度高,价格不贵,不错!

网友:
把表升级一下能不能分辨0.00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