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K9DUGB8S7M 2258H卡reset fail 51

楼主(2023-04-02):
2258H u盘板子,上转接贴(试过黑色和绿色2种)双贴K9DUGB8S7M,调过各种杂项仍然跑不起来固件,reset很久然后reset fail。

工具试过SM2258AB_MPQ0720A_FWQ0807A_K9PMGY8S7M和SM2258AB_MPQ0720A_FWQ0807A_K9OKGY8S7C,感觉应该是同一套固件。问题也完全一样。

贴的应该是没问题的,开2258XT可以过。坏块似乎也不多。跪求解决方法。感谢。

网友:
这个颗粒开出来没什么难度啊! 黑板0720A直接开

网友A:
reset卡很久的话尝试改小容量
或是改slc那里的数字大小
pretest那里可以选最后一个不参考并跳过坏块 开出以后再选第一个

网友B:
Quick Erase和Act LSB不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卡很久的话尝试改小容量
或是改slc那里的数字大小
pretest那里可以选最后一个不参考并跳过坏块 开出以 ...

SLC容量直接设0也不行,pt设置全都试过了。。。

楼主(2023-05-07):
引用 网友B:
Quick Erase和Act LSB不勾看一下

刚试。仍然不行。有时间换个转接贴试试。

楼主(2023-08-13):
引用 网友B:
Quick Erase和Act LSB不勾看一下

破案了,板子问题。换sata板子就好了,原因不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案了,板子问题。换sata板子就好了,原因不明。

我用转接贴开了两颗矿渣128G,容量选256也是卡reset,选250就可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