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88元博世go2切标机电池不行了

楼主(2023-04-03):
电池不耐用,充了几分钟就满电了,有没有大佬买过的遇到这个问题吗?更换电池能解决不?

网友:
测测电压,如果电压到充满电压,拿估计得换电池了
如果没到,那就说明充电板有问题了

网友:
大概率电池问题,不嫌麻烦可以测下电池容量,一般直接换电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池内阻大,换电池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拿来用?转手卖高价才是正确操作。

网友B:
测一下内阻呗。如果好几年的机器,那就别测了,直接换一节。这是最简单的活了。

网友:
显然电池内阻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还拿来用?转手卖高价才是正确操作。

自己留着用,也就当个玩具。卖不了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内阻呗。如果好几年的机器,那就别测了,直接换一节。这是最简单的活了。
...

那就直接换一个电池吧,没其他工具也测不了

网友C:
已经买不到切标的了,上一波没赶上,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留着用,也就当个玩具。卖不了多少钱啊

错,这个居然涨价了,一百多了

网友D:
88元的多是有小毛病的返修货。我也买了2个。

网友:
我早换成21700电池了。为了安装21700,我用电磨把里面的架子打磨了一下才塞进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8元的多是有小毛病的返修货。我也买了2个。

我也感觉有毛病,有时候转一下就停,要按几次,有时候又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买不到切标的了,上一波没赶上,可惜

这价格买个同鼎的全新的不香?我2个都有全新的 同鼎的完胜go2 go2最小扭矩太大,对塑料不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觉有毛病,有时候转一下就停,要按几次,有时候又一切正常。

电池肯定不是原装的,电源线也被换成的PCV线,换电源线真不懂是什么理由

网友(2023-05-05):
引用 网友C:
已经买不到切标的了,上一波没赶上,可惜

等活动吧,我双十一旗舰店166抢的,在前几分钟名单又退给我52块,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