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索尼微单相机改造个外接充电宝

楼主(2023-04-03):
手里其他设备闲置的电池组一块,带一个假电池连接,买了个USB模块改装到假电池里面,再把连接线剪短,最后假电池粘合到电池组上面、插入USB线测试一切OK!

楼主:
买个专用的太贵了买不起,只好自己改装

楼主:
继续发测试图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省了不少饯

网友A:
充电宝改成充电器。

网友:
能用多久啊?

网友:
适合用三脚架

网友:
看着挺好的

网友:
看上去很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宝改成充电器。

这是别的机器的外置电池组
改成索尼用了

网友:
好歹也是玩相机的,这

网友B:
没太看懂,电池组两串降压给相机充电?

网友:
改装只是为实用

网友:
这改造好,装到相机上一下子给相机增加了不少重量,这样拍照时间长了会不会手酸。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创意满满,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电池组两串降压给相机充电?

使用DC模块降压 效率很高

网友:
就算做成第一张图商家图片那个样子也行啊,为什么搞这么难看?说实话我没看明白,可以直接找个热靴粘到充电宝上,通过USB给相机供电,不需要7.2V转5V。或者把转换电路改成7.2V转4.2V,假电池装相机里,7.2V的电池组装在热靴那里,哪 一种不比现在的样子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DC模块降压 效率很高

买得起A7,买不起电池
降压效率高,不怕模块打嗝直接喷,到时候损失远超好几个电池。升压效率低点,不怕出问题,尤其是给这种精密昂贵小玩意儿供电,楼上说的做假电池也行。
我给以前的长焦相机做过假电池,原来用4支5号镍氢电池,续航能力不咋的,那时候电池还贵,木棍削了假电池,焊上延长线,通过电池仓缺口接充电宝,老式充电宝,按一下按钮就一直开那种,续航不再是问题

网友:
别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