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血压计坏了 请教一下大佬们买什么型号的压力传感器啊

楼主(2023-04-03):
家里老人用的血压计坏了,经过反复测试和观察,感觉就是这个压力传感器坏了,但是经验不足,不知道应该买啥型号的呀?
上图

网友:
这个好像是放气的吧

网友:
这个是电磁阀吧

网友:
这个像是电动截止阀。

网友:
感觉是电磁阀,放气的

网友:
见过类似的血压计 开机数值显示不正常感觉程序坏了 也能测血压就是数值不对

网友:
这只是一个放气的电磁阀,现在血压计是不能正常放气了吗?

网友:
这就是一个放气的电磁阀。

网友:
这东西你换了重要零件怎么保证精度啊?

网友:
压力传感器应该在主板上,有根管子通过去。

手里拿的这个应该是电磁阀,泄压放气用的。

网友:
应该换了也不行,需要矫正

网友:
传感器不容易坏,其实是机身外插气管的那个部位的密封圈不行了,换密封圈就行

网友:
夸张地说:左右都不会分,如何去维修?

网友:
直接买新的  也就几十  不要求品牌  没有区别  我用欧姆龙对比测试   电子产品只要标准化  咱们是无敌的

网友:
这是放气阀吧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传感器也不容易坏,楼上的说的对,你手拿的这个是个放气的电磁阀。压力传感器在电路板上

楼主:
批评的好啊,确实搞错了,应该是电磁阀,插上测血压时,一充气,这个电磁阀就咔嗒一声,然后就报错误代码了,所以自己判断可能是这个电磁阀坏了,大家不建议我换电磁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批评的好啊,确实搞错了,应该是电磁阀,插上测血压时,一充气,这个电磁阀就咔嗒一声,然后就报错误代码了 ...

这玩意还有坏的?就一电磁铁芯拄上带个皮阀,你还是网上按牌子找一下说明书看E2之类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有坏的?就一电磁铁芯拄上带个皮阀,你还是网上按牌子找一下说明书看E2之类啥意思 ...

这个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