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入门级手持示波器怎么选择?给点建议

楼主(2023-04-03):
看了两三个手持示波器,入门玩要求不好,给点建议

看上这款了

这个太裸露了,

这个配置多些价格便宜些
看配置都差不多!给点建议?

网友:
都是玩具级别的  随便选

网友:
都是玩具级的,没有根本区别。

网友:
原子的那款怎么样

网友:
要想实用,至少得看看这样的。

网友:
还是买个二手的比较好

网友:
最好是带蓝牙接口的,可以连接手机,这个实用不强,基本没有带宽

网友:
必须带宽到位吧  要不买个二手的好点的

网友:
怎么也得买个400-500的

网友:
不太懂这些参数指标,能有个高手开个讲座就好了。

网友:
至少要10m带宽的

网友:
比建议你买这些个玩具,要买就买个大号的、专业的,虽然也是“大玩具”。

网友:
示波器要是当做正常的工具,楼主这几个也就是个玩具,买上面的没啥用。

网友:
论坛好像也没有专门介绍示波器的帖子吧  我一般就是修修开关电源 修一些电源时感觉芯片有问题时直接换芯片 用万用表(优利德UT890D带一个10MHZ 的挡位)测量数值总不对

网友:
这个叫“玩具级”

网友:
200元,怎么样?

网友:
看使用范围了,如果只是普通diy对带宽没什么要求买个这种手持的也挺好,收纳起来不占地方,要是对带宽有要求就上咸鱼蹲正儿八经的示波器吧,这些玩具确实不太适合

网友:
需要手持的么

网友:
入门hds242或者272

网友:
都是玩具,还是百元玩具

楼主你想想万用表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