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用万用表无线功能模块IR3000FC测个干电池电压

楼主(2023-04-03):
IR3000FC模块有两种,一种是匹配是fluke187、189、287、289,另一种是匹配绝缘电阻仪155X系列的,这块是后者的,不过两个接口一致,电路一样,仅是外壳匹配形状不一样。

外观:

上面标识着155X系列,面板上仅一个电源按键,带多色LED灯指示,能用绿、黄、橙指示灯显示状态,单按键能实现开机、关机功能

这是背面电池盒,里面安装两节7号电池,说明书上说能连续用几十个小时

这是红外测试接口,采用红外数据传输,保证电气隔离,避免电击事故,形状与155X系列和287系列完美卡扣,需要稍稍用力即可!

测试主角就位,表笔接反,显示1.6032VDC,这块15B+附带的金霸王电池电压满满,电池体上的显示有效期长达7年。

显示数据截屏,可以保存数据,哈哈,测试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功能挺方便的

楼主:
用287保存的直流电压数据居然只有两位数,289表保存的数据有4位数,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无线传输工具还看表下菜啊!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不是说表上有个对应的母口,里面也有红外管,然后表通过红外把测得数据类型和数值传给这个模块,这个模块再把他转成蓝牙或者无线信号发送给手机或者电脑的应用,最终展示出来?
这样的话,直接把模块集成到表内部不是不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不是说表上有个对应的母口,里面也有红外管,然后表通过红外把测得数据类型和数值传给这个模 ...

fluke279就是集成在万用表表内的,就是有些小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太明白,是不是说表上有个对应的母口,里面也有红外管,然后表通过红外把测得数据类型和数值传给这个模 ...

集成了还怎么卖钱。也就国内的优利德胜利带连pc端的直接给的,国外的表大多是另外购买的,20美刀可能就买一条简单的转换线

20m美刀还说少了。比如台湾伯利盟的,200欧的表都不配联机线,单买要20%表单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成了还怎么卖钱。也就国内的优利德胜利带连pc端的直接给的,国外的表大多是另外购买的,20美刀可能就买 ...

不过好在这种表坑不住普通人,能买这种的也基本都是不差钱的公司企业或者发烧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集成了还怎么卖钱。也就国内的优利德胜利带连pc端的直接给的,国外的表大多是另外购买的,20美刀可能就买 ...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仔细想想还真只有优利德有蓝牙模块和usb线,国产其他家要不是只有集成蓝牙,要不是只有usb线,好像优利德的ut61e+蓝牙模块还能手机切换档位

网友:
好东西,就是没有这个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倒是没有注意,仔细想想还真只有优利德有蓝牙模块和usb线,国产其他家要不是只有集成蓝牙,要不是只 ...

优利德的 UT61E+ 配 UT-D07B 蓝牙模块使用很方便

网友D:
手机上什么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什么app?

Fluke Connect

网友:
这功能在它出世的时代是不错的,(它家还有个身首分离的表)今天?
一包烟钱的表都比它强(仅指无线功能),还能在手机上操作档位和功能切换。

http://www.dt830.com/forum.php?m ... p;extra=&page=1

网友:
这模块确实不错,本人的830B是无法实现的

网友E:
只知道fluke187、189可以通过红外线连接PC记录数据,现在才知道还有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知道fluke187、189可以通过红外线连接PC记录数据,现在才知道还有这模块。

加个专用的转接板就可以用在187、189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