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刚刚一个小时前,又从店铺门口捡了一个墙柜回家(多图)

楼主(2023-04-03):
       刚才早上7点多在家附近店铺门口,又见到一个店家丢出来不要的柜子,看这个像是上墙橱柜之类的,看起来还不错还蛮新的,木头还是不错的,是复合板的。拿回家随便擦下,就焕然一新了,如果要定制买的话,最少要几百块一米。就是不懂怎么样钉上墙壁,怎么样搞,大家说说下。

网友:
看样子是放在地上的 上墙的话四个角固定一块木板用膨胀螺丝固定再墙上 相当于固定在墙上的四块木板托着这个柜子

网友:
买几个角码,

网友:
他这个之前好像是吊装的呢. 又看了一下还真不是吊装的, 明显是落地柜,挂起来不好看的吧.
挂墙的话就用几个角码打钉,或者在柜内加两道横板,从外框向内拧钉子固定横板,横板上打孔固定到墙上

网友A:
不错不错,又省了大几百

网友:
感觉上面版装反了,四个螺孔应该冲内,面上看不出来螺孔。,第一手安装要不是用胶粘死的,可以重新优化一下

网友:
祝楼主柜不可言

网友B:
我见过这种款式的柜子,是落地柜,台面那4个孔是一个不锈钢架支脚。但是侧边挖那个大孔干啥用的,就不明白了。

网友:
看起来挺新的。拣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这种款式的柜子,是落地柜,台面那4个孔是一个不锈钢架支脚。但是侧边挖那个大孔干啥用的,就不明白 ...

说不定是水阀门或者有其它东西在那...

楼主:
左边的洞会不会是装抽油烟机的出口,如果用来装东西,就把那个洞封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又省了大几百

楼主运气不锘,用上了真省不少钱。

网友:
看柜门下边留了5-6CM,应该是地柜,不是上墙的,上墙的柜门一般跟下口齐平。非要上墙就买几个金属角码膨胀螺丝固定上去。旁边开孔没明白是干啥用的

网友:
可能是因尺寸有误而遗弃,这种柜子本身很重,吊装最好是打支架(隐形的,外面不露出)

网友C:
这个柜子当个放工具的柜子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柜子当个放工具的柜子也不错。

要先去找买工具的钱。

网友:
这速度够快的,1个小时完成捡回来,清洗,布景,拍照,发贴。坛友多学习。

网友:
捡回去能用上就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