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有谁用过这个?

楼主(2023-04-03):
翻出来的旧物,有十几年了吧!

网友:
没用过 有点年代了

网友:
电阻校验吗,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没见过 教学用的?

网友A:
这个居然还是专利。

电阻箱几十年前就是这样的,旋钮换成跳线就专利了?

网友:
精密可调电阻

网友:
今天开下眼

网友:
第一次见,开眼界了

网友:
看着不是很老,这么多电阻就串成一个电阻,应该再加上现代AI,可以智能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居然还是专利。

电阻箱几十年前就是这样的,旋钮换成跳线就专利了? ...

没毛病,实用新型专利。确实不一样了,不是吗?

网友:
以前校温度变送器用过高精度的电阻箱,现在都用过程校验仪了。

网友:
穷人的电阻箱

网友:
妥妥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以前学校里见过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老物件

网友:
通过跳线得到不同的参考阻值,不错!

网友:
简装版的电阻箱

网友:
这种形式的电阻箱可以比常规电阻箱的工作频率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