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车来了------拆智能语音灯++落日灯++

楼主(2023-04-03):
车来了 https://m.tb.cn/h.UsWEKID
这个连接二灯都有.

支持的语音口令

三色变光, 五档亮度调整, 待机电流22毫安, 开机最高500毫安,减暗依次是400 290 190 100毫安.

胶木背板

落日灯 三无产品 看包装应该是出口的.

几种规格说明, 现在拆的是插电款1.95元, 现在2.9元了.
二个连接:
https://m.tb.cn/h.Urjcp7q
https://m.tb.cn/h.UIVf2Vl

实际效果图比照片好看,大家可以看上面商家宣传图, 离墙一米远,投出圆有二米左右.

镜头上有一变色膜 不同角度变色不同

二个电阻限流 一个黄灯 铝基板

点亮160毫安

别外, 我傻傻地问一个问题,科麦斯电磨的夹头, 只能夹3毫米的柄吗?
手中的磨头都是2.35的,夹不住.
商家宣传的是0.5-3.2mm.

谢谢各位解答, 我的磨头是2.35MM的, 把带的夹头四爪掰掉了一个,剩下三个,可以夹住了.

网友:
结构简单,批量生产

网友:
感觉适合做显微镜的补光灯

网友A:
要换夹头才能夹0.5-3.2的,你买的最低配没有配多个夹头

网友:
这个是3元农场红包,0元购的吧。可惜一个号限购1个,已经下架。

网友:
语音声控灯比原先的声控灯好太多了,最起码是按照指令办事。

网友:
夹头每个规格都有对应的夹心……

网友:
鸡肋产品,用个新鲜,然后吃灰

网友:
我的语音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大电流只有0.1A,亮度太差了,而且电路板与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极致的成本控制

网友:
这灯啊~散热差~只适合短时间使用~

网友B:
一套夹芯也得9.9,比白嫖的机器贵

网友:
10几元的买了好几个,用了一段时间,就全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换夹头才能夹0.5-3.2的,你买的最低配没有配多个夹头

看大家都买的最低配的,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我以为是我不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夹芯也得9.9,比白嫖的机器贵

才明白, 我以为一个夹头可以适合一定的范围, 像钻头夹一样.

网友:
这落日灯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原来落日灯是镀膜材料产生的光斑,不需要印制图案。

网友:
支持的口令还蛮多的

网友:
落日灯看着挺漂 亮,小电磨得换合适的夹芯,我已经交学 费了,直接跟风买的25件套的,依然没有合适原来早就买的合金磨头的夹芯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