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师们,请问这个台灯里的N020是啥元件?

楼主(2023-04-03):
一个荧光灯台灯里面的元件,没搞明白是什么,谢谢各位。

第二排写的N020,第三排写的130

网友A:
压敏电阻,是通过高压后短路烧保险,从而保护主板电路不被高压损坏

网友B:
这是NTC吧,NTC是减少启动电流尖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是通过高压后短路烧保险,从而保护主板电路不被高压损坏

应该不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NTC吧,NTC是减少启动电流尖峰的吧

这个概率大,从位置来说,大概是限制电流的,我自己估计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管它什么元件,只是保护元件,正常情况下拆掉都不影响
与市电并联就是压敏元件,与市电串联就是热敏元件

网友:
好像是与一电容串联,是NTC电阻吧?

网友:
压敏电阻,防止电工喝高了两根火线怼过来,或者是打雷时感应雷造成内存彻底芭比Q用的,高压过来时优先死他后续看情况再死来死道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