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华为拆机UFS3.1改U盘可行性

楼主(2023-04-03):
各位大佬,想问一下华为mate40 内存升级拆下来的UFS3.1想改U盘,是完全没有途径吗?

看了一些大佬的帖子,目前如果ufs3.1 直接做 nano flash有金点转接贴吗,或者用ufs编辑器的话究竟能不能解开华为的锁?

网友A:
至少现在的ufs转u盘方案应该是不行了,,那个锁目前好像也解不了,只有金点了
金点要看大佬有没有搞出定义,量产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现在的ufs转u盘方案应该是不行了,,那个锁目前好像也解不了,只有金点了
金点要看大佬有没有搞出定义 ...

那这个换下来,就只能当废料了?

网友:
这一研究出来,市面上U盘又得多了,这么多回收旧手机的

网友:
只能绕过UFS主控芯片,开金点定义,也就是,只能拿来当闪存用,该问题已经讨论过了,请跳转至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9846-1-1.html观看

网友B:
华为那个分区设置是OTP的,也就是一次性写死无法更改的,如果能修改那深圳某些人早都改了,完全可用的eMMC/UFS的附加值比同容量闪存颗粒更高。
理论上那些UFS转U盘主控是可以通过专版固件来访问华为拆机那个全容量的LUN的,实际上似乎没有
结局的话,主要是开金点NAND定义做SSD去了,之前有个特便宜的M.2固态就是拆机的三星UFS3.1,上过华为的UFS目前也就只能当固态颗粒用了

网友:
我真希望手机闪存可以像存储卡一样用卡槽而且可以插两个。

网友:
看来这道门   开启困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那个分区设置是OTP的,也就是一次性写死无法更改的,如果能修改那深圳某些人早都改了,完全可用的eMMC/ ...

大佬,有教程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直接丢了吧  不是平民能玩的  不是软件点点就行的  要有硬件 那硬件够你买不知多少u盘了

网友C:
参考金士通、悉硕的牛屎固态就是ufs打磨来的

网友:
我就有2259XT2+同款UFS3.1的盘,颗粒的NAND实际上是SSV5。我自己开不了,谁要的私信联系自己拿去研究,id都全,40包邮120G

网友:
我有一个拆机华为ufs2.1

网友:
ufs编程器好像也解不了那个华为的锁。。锁死了没得玩,除非开金点绕过ufs主控

网友:
解不了那个华为的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参考金士通、悉硕的牛屎固态就是ufs打磨来的

我搞了个悉硕的128g来玩,用的三星的uf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教程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板子,固件都是特殊的,我也没办法,这种芯片应该是有人收的

网友D:
这个转接板我已经弄了好久了,做转接板是可以的,固件都有,三星ufs3.0是ssv5 ufs3.1是ssv6,做这个转接板缺少一些资料,所以我做了几个都失败了,浪费不少钱和时间精力,做出来打板也不便宜,我应该是要放弃了,看看以后有没有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固件都是特殊的,我也没办法,这种芯片应该是有人收的

固件没有特殊,开nand和支持nand一样开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D:
这个转接板我已经弄了好久了,做转接板是可以的,固件都有,三星ufs3.0是ssv5 ufs3.1是ssv6,做这个转接板 ...

原来大佬在研究。
不如直接开个新贴发布下研究进程和遇到的问题。
论坛大佬也不少,说不定人多力量大能有突破呢。

华为扩容政策换下来的芯片应该有不少, 官方扩容后原芯片都是和手机一同归还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