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ps显示器经常黑屏

楼主(2023-04-03):
插上雷迪司ups,当电压不稳时(电焊或空调启动时),ups切换,电脑显示器就会黑屏2秒,同时键盘卡2秒。

雷迪司型号H1000 600W  以前400元买的。

用了多年,一直有这个问题,但是电脑不接ups就正常。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接稳压器?如何接?用什么稳压器?

某宝500多在线式ups靠谱吗?

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什么重要的地方,还要接UPS使用

网友B:
不接是正常的,直接不接就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重要的地方,还要接UPS使用

后备式ups是我电脑的标配,避免停电数据丢失短暂数据或系统文件,虽然都不太重要,停电也不坑队友。
第1台是2012年买的,已经买过3台了,续航低的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是正常的,直接不接就完了啊

用过ups的回不去了,怎么能不接呢,每个月停电几次是常事哦。

楼主:
这个600w的还没坏,有知道稳压器接法的吗?稳压器接市电,再插ups?还是ups接市电,再插上稳压器?因为查资料说可能接法不对容易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备式ups是我电脑的标配,避免停电数据丢失短暂数据或系统文件,虽然都不太重要,停电也不坑队友。
第1 ...

你应该选用在线式UPS,市电波动不影响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备式ups是我电脑的标配,避免停电数据丢失短暂数据或系统文件,虽然都不太重要,停电也不坑队友。
第1 ...

应该选用在线式UPS,市电波动不影响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