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哥们 有可调 自停 充电器 模块或成品么

楼主(2023-04-03):
老哥们,有可调 自停 充电器 模块或成品么

杂七杂八需要充电的设备太多, 有的设备5.6个18650电芯电池 ,丢了还得单独买个充电器, 充电器也多 。有可调自停充电器么 ,一堆充电器 ,有时候还丢了找不到。

不是单节的 是设备用 比如25V 26.5V的设备直接充电的 充电口是圆孔 充电头好说 就是家里一堆充电器 很容易丢了

网友A:
现有的单节18650充电器都能充满自停。
TB买那种Micro USB或Type-C输入口的充电器

网友:
锂电的不都是充满了就停的吗?

网友B:
我理解的不对?现在锂电4.2V的不都是充满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的单节18650充电器都能充满自停。
TB买那种Micro USB或Type-C输入口的充电器 ...

不是单节的 是设备用 比如25V 26.5V的设备直接充电的 充电口是圆孔 充电头好说 就是家里一堆充电器 很容易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不对?现在锂电4.2V的不都是充满就停?

不是单节的 是设备用 比如25V 26.5V的设备直接充电的 充电口是圆孔 充电头好说 就是家里一堆充电器 很容易丢了

网友:
那些有转灯功能的降压板都可以自己停。

网友C:
预算多少?市面上不是专用芯片的都是一直充,哪怕转灯了也是一直输出

网友D:
会点单片机就能做,好像有开源的充电器

网友E:
弄个带充电控制功能的可调电源吧,还可以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算多少?市面上不是专用芯片的都是一直充,哪怕转灯了也是一直输出

只要个模块 100左右应该够吧 就怕转灯还带输出 还得盯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点单片机就能做,好像有开源的充电器

T.B就搜到一个 还是自刷的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弄个带充电控制功能的可调电源吧,还可以调电流

关键字是啥 大概可能得300左右了吧

网友F:
好像有用通讯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有用通讯电源改的可调电源充电器

嗯 就是范围太窄了 打底60V起步 家里小电器充电的 不能用

网友G:
网上有那种317或431的可调恒压恒流充电模块电路,可以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那种317或431的可调恒压恒流充电模块电路,可以仿制一个

感谢 关键词

网友H:
现在的锂电池充电器基本都是充满自停的,楼主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前面加个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锂电池充电器基本都是充满自停的,楼主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前面加个定时器 ...

是为了多种小电器充电 共用一个充电器 不然充电器 太多太杂

网友:
我听的意思,他好像是想找一种能自动识别电池电压的充电器,从而实现电池可以随便接(比如12V\18V或者他说的25V)接上后到了对应的电压就自动停的玩意,有应该是有,不过感觉大概率要自制,关键点在于电池与充电器之间需要有协议(类似PD或者PPS充电那样的先握手再供电)或者说是一个识别(比如搭配NFC芯片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