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滑台改台钻可行吗?

楼主(2023-04-03):
把手电钻安装在滑台上,当做台钻使用可行吗?滑台价格100左右。

网友:
这是气动的?拆开看下好不好改手动

网友:
滑台都多少钱了,还不如直接买个台钻,我本地闲鱼收了个西湖台钻,才200元,何必要自己搞。

网友:
可以,这精度不得嘎嘎的,弄个钻台固定上,再弄俩皮筋拉住钻,关键是这滑台多少钱啊。

网友:
可以,但是其他七七八八的也不少啊,还不如直接买个台钻

网友A:
你要改气动的台钻?

网友:
这滑台,最少也得加个弹簧拽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改气动的台钻?

手动的。

网友:
当然可以,精度一定会很好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就是大材小用而已。

网友:
贵了吧,如果就是个玩儿,那就没所谓了

网友:
改可以改,但是感觉不划算啊,这个都比台钻贵了。

网友:
这个滑台应该改制成一个小车床

网友:
能改,就是费点劲吧!

网友:
技术上可行

网友(2025-01-25):
好家伙真舍得

网友:
有点杀鸡取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