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csr8635蓝牙耳机,无法连接、配对,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4-03):
一个uud的大耳机,之前用的不多,但是一直是好的。前段时间拿出来用,没法连接了,也没法配对;这个还没拆,不知道是什么芯片的;

昨天拆了一个csr8635的蓝牙耳机,开机正常,有开机提示音。之后应该有蓝牙配对的提示音以及配对的操作,结果一直没有,而且手机也确实搜不到耳机;
想请教下,这种情况大概是什么原因?个人怀疑是晶振失效导致。昨天拆的这个是T260的四角晶振。或者可能是蓝牙芯片开焊?

网友A:
没进入配对模式吧。先关机,再长按开关机键一直到指示灯红蓝交替闪烁,就是配对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进入配对模式吧。先关机,再长按开关机键一直到指示灯红蓝交替闪烁,就是配对模式了 ...

呃,之前用过的也都连不上。都是开机后,指示灯确实是在红蓝交替闪烁的,应该是要自动进入配对模式的感觉,实际应该也进不了配对模式了。

网友B:
先查查网上有没有这个型号恢复初始设置的方法,恢复一次初始状态看看。

网友C:
我的蓝弦耳机是8645的,上面有个音量+和音量-还可以中间向下按的三合一功能的键,开机后,长按这个键(中间功能)5秒,就会变成红绿灯交替闪烁的蓝牙配对模式,可以参考一下我这个

网友D:
信号都搜索不到,板子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板子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网上有没有这个型号恢复初始设置的方法,恢复一次初始状态看看。

尝试按电源键和音量键方式开机,好像都开不了机。之后还是原先的样子。感谢提供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蓝弦耳机是8645的,上面有个音量+和音量-还可以中间向下按的三合一功能的键,开机后,长按这个键(中间 ...

谢谢提供的参考信息。我的两个耳机都是开机就自动进入红蓝闪烁交替的状态,感觉应该还是没有蓝牙信号引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信号都搜索不到,板子有问题。

嗯,我也是觉得板子有问题,猜测蓝牙芯片坏的概率不大,可能虚焊。不过我个人还是倾向于晶振没有输出导致,手里没有示波器,也没有可供代换的晶振,没法试。

楼主:
嗯,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