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种类真多,互相替代不容易。UC3842系列当年能很好的驱动了不起

楼主(2023-04-03):
UC384x系列是非常早的产品,了不起啊,那么便宜可靠的产品,充满了设计智慧。
一切是为了MOS管的电源。

实际上,自己也是不太懂,最近焊了几个低压的mos管控制电路,发现导通可以很可靠,DS压降几十mV,天啊。

DC-DC的小芯片,其实把MOS管都集成到里面了,B628什么的。

楼主:
当年人们连大功率晶体管电源还玩不透呢,人家发明了UC3842系列,一下子把发热很小的MOS管给用好了。国产芯片才几毛钱啊。只有周围器件不是很烂,电源可以很好用

楼主:
关于MOS管系列,名字也烦人,低压,中压,高压,

完全不像晶体管9014.9015.773什么的那么容易一下子知道参数

网友:
是这个道理

网友A:
mos多好呀,6n8,12n6,基本电压+电流

网友:
早期有没有用3842做的三极管开关电源?感觉之前用三极管的电源不少。

网友:
384x系列芯片真了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MOS管系列,名字也烦人,低压,中压,高压,

完全不像晶体管9014.9015.773什么的那么容易一下子知道参 ...

而且用万用表还很难测量管子的好坏

网友C:
我就看耐压和内阻选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多好呀,6n8,12n6,基本电压+电流

还有日本东芝的,K***,,,SI****,

看不出什么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看耐压和内阻选管子

不是啊,耐用600V的,你用在25V上,就很麻烦

开启电压也很怪,太低了,也不能代替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用万用表还很难测量管子的好坏

mos很好判断,能关断,能开通,必然是好的!

网友:
mos管多好呀不分低频高频管,再早先选管还得频率倍塔,关系到几倍造价差距。

楼主:
NPN  PNP晶体管,基本上高频可以替代低频

高压可以替代低压。。

可是MOS管,首先你看一个名词,就糊涂了。。。哈哈

网友:
这样一说还真是啊,MOS管是比三极管复杂

楼主:
比如一些命名AOD458....没有什么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