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怎样快速找到匹配的开卡固件

楼主(2023-04-03):
固件很多,但是每次不知道怎么快速找到匹配的固件,都是打开软件一个一个的去测试,看看里面能不能识别到,识别不到在继续换软件,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省去这样一直开软件去找匹配固件的,

网友:
同样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
个人认为,开卡软件一般找新一点的就可以,不识别是因为这个软件里没有这个颗粒的信息,添加进去就行,至于某个版本有没有对颗粒做特殊修改就不知道了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