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戴森V8 坎坷之路 + 后续

楼主(2023-04-03):
起因是小黄鱼收购了一台V8,300块。卖家说是有断电小毛病,我起初以为是电池问题,就买了回来 准备换电池。

收到之后,试了一下,果然是一吸一停,先拆滤芯,清洗,一路搞下来,没用,还是一样。清洗图片没拍,网上有很多。

接着就是电池的事了,把电池全部拆了,测量每一节的电压,发现都是4.0-4.1之间。以为是没充满,就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充到4.25。然后就红灯了

没办法 买个解锁的保护板装上。40元,  装好之后绿灯了。

插电试机,还是一吸一停,多试了几次,竟然从排气口,喷出来一块发烫的黑铁块,仔细一看有磁性。完蛋了,难道马达坏了??

那就继续拆马达,

没办法了,现在又买了一个拆机马达120元,准备换上

另外懂的人知不知道,换个磁铁能不能用,磁铁直径12MM,内径5MM,   长度因为短了不好量,好像是磁铁外面还套了一个外壳,一共长17MM 左右。外壳比里面磁铁长点

后续,

买的马达到了,安装好,试机,感觉吸力很一般,跟家里用的有线的小吸尘器没法比。噪音还大,电池也不行了。这波血亏

网友:
300+40+120=460大洋,真不省心,账不可细算

网友:
手艺不 错,要是能修复就算成功

网友:
严重翻车了 。
这个一套弄下来代价太大了。
发现有问题可以卖配件回本再买个好的。

网友:
亏大了,当初打黑角磨机电锤我也是这样入坑了好几样,后来突然清醒,这些垃圾修好都可以买一个新的了,所以从此弃坑了

网友A:
我是花了275买回来的,头是V6的头,马达后盖坏了,然后就是一通改,配件也不便宜,花了80,买的V8的吸头接口,又把V6的软头改成V8接口,再就是买了个马达后盖。

网友:
现在都是一坑接一坑  没得漏捡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豆腐盘成肉价钱

网友:
这属实不便宜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花了275买回来的,头是V6的头,马达后盖坏了,然后就是一通改,配件也不便宜,花了80,买的V8的吸头接 ...

同道中人

网友:
现在漏不好捡

网友:
大洋没少花,看样还没修好。

网友:
新的更贵。不过戴森有些重,平时很少用。大部分吸尘还是机器人做。

网友:
不划算,比新的都贵了,必竞是旧的了。

网友:
代价太大了

网友:
维修成本确实有点高

网友:
感谢分享电机图

网友:
充到4.25?怎么想的,保护板都看不过去了

网友:
钱没少花,东西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