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苏泊尔(SUPOR SY-50YC8101Q)智能电压力锅

楼主(2023-04-03):
品牌:SUPOR(苏泊尔)

型号:SY-50YC8101Q
容量:5.0L

周末,同事送来一台电压力锅,说坏了,一开始还在想应该是保险烧了,或主板上的限流电阻烧了,经拆解测量后,原来是继电器的焊点烧穿了。

原因的话:可能是出厂时,过炉时,焊锡过薄,或本身有虚焊,导致长期使用后,接触不良,打火发热烧开焊锡了,补焊即可

1、外观:

型号规格标签

2、开拆

打开小窗口,没检测出保险有异常,只能再将底壳4颗螺丝全拆了

本机电源入线,零火都经一颗保险丝,这个算是好评??一般只串一颗保险

只能继续拆开面板,看看主板是怎么回事

故障点,还是非常明确的,修理人员的最爱吧,哈哈

吐槽一下,这个铁皮圈,还不如直接给个塑料圈实在。不过好像各大厂商都喜欢搞这种铁皮圈,原因都懂,铁皮圈容易烂

网友A:
按寿命设计的圈圈

网友:
恭喜俘获公司小媳妇一枚。。。

网友B:
功率也太小了,烧饭会有点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寿命设计的圈圈

按寿命设计的圈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也太小了,烧饭会有点慢吧

电饭煲900W,功率不小了

另外,想要煮好饭,时间都不会快,精煮饭通常要1小时

网友:
芯片级维修啊。

网友:
好多电饭煲这个继电器可能都是有点承受不住使用时电流的

网友:
楼主好有心,点赞。

网友:
计时到,自动出现故障。

网友:
会拆会卸关键还会修

网友:
这焊脱得,像吸锡器吸过一样。

网友C:
那些弹簧应该是各功能键,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工作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些弹簧应该是各功能键,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工作的,谢谢分享!

触摸.........一般是电容式感应

网友D:
可能批量生产时使用的焊锡是常规的,应当使用高温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批量生产时使用的焊锡是常规的,应当使用高温焊锡

我的观点是:吃锡量太单薄............没用加固焊锡

网友:
苏泊尔的东西我觉得挺好的,我的铁锅就是苏泊尔,但这圆形电饭煲不喜欢

网友:
苏泊尔还是不错

网友:
这种煲煮饭会不会好吃一点?上盖能完全和锅体分开的吗

网友:
的确是修理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