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地摊上打黑价15元入了一块胜利VC90万用表,结果悲剧了!

楼主(2023-04-03):
昨天上午在本地地摊上看见一块胜利VC90万用表,万用表和带的原装表笔都还挺新,摊主说没有电池无法试机,于是我打黑价15元收了,回家迫不及待装上电池能开机,各档位显示也正常,心中暗喜!随手测了下220V电源插座电压,嘿嘿!还有语音报数!嗯?……怎么报的电压只有零点几V?拆开一看,丢你雷母!烧成这样了!这型号我在网上找遍了都没见胜利有出过这款表!是不是假胜利万用表?时间有限,只能下次抽空再试着修修!(已修好!顺便加上外观图)

网友:
竟然有这 么高级的表

网友:
一文不值啊,都烧成这样,应该闻一闻的。

网友:
不能试的肯定是坏的

网友:
这个估计是故意不让试的。

网友:
打黑失败了

网友:
哈哈,你也是心大,应该先拿几个电阻,电容,电池检测一下,试好了再测高压,你直接试验高压,就会直接烧坏了,再修理就困难了。

网友A:
炸得厉害,一般问题都不大,顶多也就是电流档测电压了。洗洗,换几个零件也就好了。

网友:
这个表看起来听高级的,里面居然有两个扬声器

网友B:
是不是你自己烧的

网友:
地摊15价格高了

网友:
地摊上万用表一般5-10元。。。

网友:
没脸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得厉害,一般问题都不大,顶多也就是电流档测电压了。洗洗,换几个零件也就好了。 ...

实话实说,赞一个

网友C:
中间喇叭是后加的吧,那几个固定的大焊点随便搭,220V没出事是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自己烧的

最精彩的精彩回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间喇叭是后加的吧,那几个固定的大焊点随便搭,220V没出事是幸运的

据我观察,貌似是热熔胶,不是焊点。

网友:
楼主打黑,结果是被高压电打黑了,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观察,貌似是热熔胶,不是焊点。

嗯,是热熔胶,但这么随便搭没绝缘也不行

网友:
220v打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