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9str型号的芯片是否可以换成d9stq

楼主(2023-04-03):
有一个小主板,里面的内存是d9str型号的,是否可以硬改成d9stq的.

网友:
同是镁光颗粒大概率可换,镁光和三星多半也通用

网友A:
D9STR是单颗2G的DDR3,D9STQ是单颗1G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STR是单颗2G的DDR3,D9STQ是单颗1G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我用两颗D9STQ换你一个D9STR

网友:
D9STR是双晶的,很多板子不支持,TQ是单晶的

网友B(2023-05-24):
不会是看到闲鱼上我改的那块2g香橙派zero吧
可以换
原本就是三星的单晶512M内存
辐射大哥家的d9str现在33一颗  价格也差不多啦

网友:
围观一下,赚家元

网友:
香橙派zero?

网友:
这个是路由器??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看到闲鱼上我改的那块2g香橙派zero吧
可以换
原本就是三星的单晶512M内存

请问“辐射大哥”有店铺吗?或者怎么联系,论坛帖子啥的,能给点线索吗?淘宝搜这个颗粒要70-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