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创维55E610G液晶电视不停闪烁3D设置菜单

楼主(2023-04-03):
自己家中的创维55E610G电视,孩子小时怕影响学习不常开,现在人手一个手机也就追剧或看电影时用用。从半年前开始开机后有不停闪烁3D设置菜单的故障,但一会后正常。挂墙上的这么个大家伙一直懒得处理它。

现在电视机开久了还闪烁,要电吹风加热吹个10分钟才行。不停闪烁3D设置菜单的故障,一般就是电视机的按键漏电。翻出以前买的铜脚松下红色按键

摘下电视,注意软垫面上无异物。

新房装修好挂上,第一次维修。孩子都成年了,还算耐用。

一圈螺丝拧下,打开塑料后盖。

都惊呆了,就左侧的主板区域有流淌腐蚀的水垢,主板下衬塑料板上有大颗的水珠

清理,水滴应该不是单纯水,有黏糊滑手的感觉,腐蚀的铁板固定柱上有钙化的污垢。百思不得其解,南方湿度高家中能淌水滴很正常。但同电视内其它区域没这现象

主板背面有4处腐蚀

清洗一下,电吹风烘干。

红圈内3个电容,1个电阻全面腐烂没了。好像不影响功能,不管了。实在不行宝上找块拆机主板吧

主板发热厉害,下衬的塑料板变形

变形后靠上主板,烂的严重的就是靠一起的部位。

直接切除

全清洗烘干后转回

测三根红色按键板接线,一直有跳动阻值

遥控,电源指示正常的。清洗一下

按键板,三线接口腐蚀严重

剪下接线,单测按键正常。清洗后三线去接头直接焊接。

不闪烁3D设置菜单了

遥控,按键也正常。

合盖装回。

网友A:
这种按键就爱串键

网友B:
问题是不找到进水原因,下次还得进水

网友C:
那是油烟进去了吗?

网友D:
你这是非常幸运的了,南方回潮........或下雨后,开机电视有热气,一开机,就吸水气,加上本身回潮,才导致这样的

我家,都发生过,每个电视用不了2年就坏,已经换了3台了,最后一台刚好在保修期内,售后上门拆开后,才发现电视机里有水,才找到真正坏电视的原因。

老家父母看电视,我不在家,所以也一直没管这事,坏了就重新买

知道原因后,电视再也不放那一面墙壁了,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非常幸运的了,南方回潮........或下雨后,开机电视有热气,一开机,就吸水气,加上本身回潮,才导致 ...

南北通风的客厅所挂的墙壁是客厅与次卧的隔墙,知道回潮但一直没想到会有明显的水珠。其它位置又没有,还是怀疑是那块衬着的塑料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按键就爱串键

按键倒没出问题,个个正常。备件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不找到进水原因,下次还得进水

怀疑是那块衬着的塑料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油烟进去了吗?

客厅里没油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非常幸运的了,南方回潮........或下雨后,开机电视有热气,一开机,就吸水气,加上本身回潮,才导致 ...

我再垫高些,远离墙壁

网友E:
水是怎么进去的呢,只是回南天么?...北方人从来没有担心过电子设备受潮的问题,单反镜头都不用专门的防潮箱存放

网友F:
要不要考虑买个加热鼠标垫,垫在主板后面,定期通电加热一下

厂家可以针对南方设计带除湿功能的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是怎么进去的呢,只是回南天么?...北方人从来没有担心过电子设备受潮的问题,单反镜头都不用专门的防潮箱存 ...

湿度高到能有90%以上,回南天开启除湿机半天能抽出2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考虑买个加热鼠标垫,垫在主板后面,定期通电加热一下

厂家可以针对南方设计带除湿功能的电器。{:01 ...

回南天我开启除湿机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南北通风的客厅所挂的墙壁是客厅与次卧的隔墙,知道回潮但一直没想到会有明显的水珠。其它位置又没有,还 ...

对,就是拆开发现屏背后有明显的水珠。没经历过的,都想不到这个问题,也不太相信会是这样。同一面墙壁,换不同的品牌电视,用不久都坏了,还能是什么问题??
就是使用环境水气大所至

你在墙壁上,是感觉不到有水的,更别说明显的水珠了,就是电视机热气吸水气,冷热交叉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是怎么进去的呢,只是回南天么?...北方人从来没有担心过电子设备受潮的问题,单反镜头都不用专门的防潮箱存 ...

就是电视机发热,热气吸水气,冷热交叉形成的。

你所说的其它小电子产品,并不会产生多大的热量,也不会使用时间很长,所以不用太担心

电视机就不一样了,一看就是几小时,1小时,发热量还是大的,背板明显有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拆开发现屏背后有明显的水珠。没经历过的,都想不到这个问题,也不太相信会是这样。同一面墙壁, ...

那赶紧找材料垫离墙壁更远些,当年也是花5600买的,换一个还得2000。

网友G:
弄点硅胶干燥剂放里面应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点硅胶干燥剂放里面应该有用

开放的区域,干燥剂没多少时间就会吸满水分。

网友:
这么多水珠,背后开孔装个风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