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线是多少DB

楼主(2023-04-03):
看着也太不爽了,几百大洋的路由这种天线

楼主:
银白色底,线长的是2.4G天线,,,黄色底,线短的是5G天线

2DB天线吗?

网友:
不应该5G天线更短吗,波长更短

网友A:
半波天线,2DB,这种没一点花哨的天线其实最可靠,波瓣完美,驻波低。哪些各种花样复杂的天线,不管设计还是制作上稍有差池,波瓣就变形了,更严重的是驻波增大,影响甚至损坏射频部分。

网友B:
2DB

人家卖的是路由的系统,ASUS的路由系统超稳定没的说,周边不一定要特别堆料,你看人家印刷天线才多大,信号一样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天线,2DB,这种没一点花哨的天线其实最可靠,波瓣完美,驻波低。哪些各种花样复杂的天线,不管设计还 ...

问题是天线2DB,无线功放芯片一点也不省,2.4G功放芯片KCT8539S。WIFI4模式下发射功率21.5dBm。5G功放芯片QPF4516B,WIFI5 模式下发射功率23dBm

楼主:
引用 网友B:
2DB

人家卖的是路由的系统,ASUS的路由系统超稳定没的说,周边不一定要特别堆料,你看人家印刷天线才多大 ...

系统好用,,无线易断流,不知是无线供电电路问题还是这天线

网友:
一般3,最多5

网友:
思科E系列路由器内置的天线比较牛掰,天线不大,信号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好用,,无线易断流,不知是无线供电电路问题还是这天线

断流跟附近同频率设备有关,像微波炉、蓝牙、2.4GHz的HID等等,尽量选一个没人用的频道就好了

网友C:
楼主嫌弃小天线,自己改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嫌弃小天线,自己改大啊

是啊,就想改啊,,那么小的天线,,改个内置贴片可能也比那个强

网友D:
自己改啊 ,想改多少的改多少

网友:
够用了,小DB天线的,信号质量好

网友:
这种哪里看的出来,一般是5d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改啊 ,想改多少的改多少

这个要匹配才行吧

网友:
这种设计标称3db,实际2db多,长的2.4,短的5.8

网友:
2Dbm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改啊 ,想改多少的改多少

天线是有规范的不是随便改的

网友:
别改了,有可能还不如原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