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误杀了几个角阀

楼主(2023-04-03):
把屋里全部角阀都换了,13年了,怕万一是锌合金,断了就麻烦了。

等换完发现,好像是铜的,用钢锯锯了点皮。应该是铜的。
是不是误杀它了?
换它的原因是因为看它的表面,最差的两个是厨房台盆下面的,操作起来很麻烦。
热水的角阀全部没上,卫生间两处直接用了一个质量很好的双头对丝。有问题直接关热水器的进水就行了。
厨房离卫生间距离不近,根本没用热水,上了一个堵帽,消除安全隐患。
卫生间台盆下面有一个冷水阀很紧,且不方便用力,怕弄断没换,所以才想起来检查一下它的质量。
所以是5个。其实只上了2只新的。

网友:
至少新的外表好看些

网友:
误杀了也没关系,都十多年了,够本了

网友:
看着像黄铜的

网友:
一般不漏不换,今天又买了个不锈钢的备用

网友:
称称重量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新的可能用不到10年

网友A:
  换了就换了  这些直接垃圾桶

网友:
重新装回它。

网友:
看出水口镀层质量还不错,铜色也不错,至少不是那种杂铜

网友:
再刮深点,最好锯断。有些是镀层。

网友:
刷一下油漆,再装回去。

网友:
装回去吧,新的备用,旧的拆出来铜很快就长铜绿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就换了  这些直接垃圾桶

不能扔,黄铜还能卖几个小钱呢!

网友:
拆的下来,螺纹还都完整,指定不是锌合金的。拆下来的角阀真不错

网友:
感觉确是误杀了

网友:
换了放心点.旧的可以打磨一下露出本色变成做旧色的

网友:
是黄铜的,留着备用吧,十几年了还不错。

网友:
这事干的,应该先判断再拆啊。

网友:
凭重量就知道是不是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