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普耐尔250焊机

楼主(2023-04-03):
拆一台普耐尔250焊机,通电没反应,没有炸管,看样子被维修过,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
浪费人民币

网友A:
一直没明白电焊机原理

网友B:
用过这牌子的MP3

网友C:
这种焊机买起来小心,用起来糟心,修起来窝心。现在便宜了,家用焊机几百元就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大牌,实在是没必要折腾这种姑娘身子丫鬟命的东西。
4只IGBT怎么回事?管脚的锡渣怎么来的?后边的铜箔谁刮的?其他地方还有看起来乌漆嘛黑的,功率电阻还吃过烧烤,我这不会修的都能看出来炸过管了,慢慢折腾吧

网友:
这个是修过啊

网友:
慢慢折腾吧,先给它洗个澡,洗白了好找故障原因。

网友D:
通电没反应,没有炸管,看样子被维修过,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

上一手已没有修好,楼主你的水平绝对没有上一手的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电焊机原理

开关电源,电压50—70v  电流可调

网友:
没炸管还是要检查一下管子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明白电焊机原理

是的,我现在是一头雾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这牌子的MP3

这个牌子焊机还是有好产品的,我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焊机买起来小心,用起来糟心,修起来窝心。现在便宜了,家用焊机几百元就可以买到质量不错的大牌,实 ...

是的看来已经维修过了

楼主:
是的看来已经维修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电没反应,没有炸管,看样子被维修过,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

上一手已没有修好,楼主你的水平绝 ...

还真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电压50—70v  电流可调

师傅厉害了

网友:
如能修好,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现在是一头雾水

不过,如果你能修好那也就彻底搞明白原理了

网友:
这个牌子焊机质量很好,不输于大牌子,更比傻傻大汉强不知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