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变压器有什么办法整个可调流调压,当可调电源使用

楼主(2023-04-03):
手上有个家庭影院5.1系统总电源,10.cm*6cm大小,有什么办法整个可调流,调压,当可调电源使用。

网友:
次级输出是多少啊

网友:
买个调压板最简单

网友:
别费劲了,我有维修电源,你能出多少钱?

网友:
感觉去买个二手的,省事。自己还得换板或者重新计算抽头

网友:
输出接个lm317就行了,

网友:
调压简单,调流稍微费事了

网友:
需要专门的模块支持,调节电流和电压有专业的芯片,也有专门的模块

网友:
最简单就用LM317,要大电流就扩流或者LT1083并联

网友:
买块调压板就可以了,但不赞同自己搞,又繁又不经济美观。

网友:
这么问。。。其实相当于钉子汤的故事

“ 读到过一个寓言故事,大意是讲有一个流浪汉在世界上流浪,唯一的财产是一枚铁钉。有一天他又困又饿,就敲开了一个有钱老婆婆的门祈求收留一晚。可是这个老婆婆虽然很有钱但是却非常吝啬,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流浪汉说自己能做出世界上最美味的汤------钉子汤,以此作为收留的交换条件。老婆婆半信半疑,给了他锅和热水。流浪汉于是把钉子投进热水里开始煮起来,“在一般的情况下,假如再搅动一会儿,就可以熬出一锅鲜美的钉子汤了。可惜,这一次汤的滋味恐怕要比往常淡一些,因为我已经连着用这根钉子熬了一个礼拜的钉子汤了。不过,假如要是往汤里加一小把筛好的燕麦,汤的滋味就会鲜美得多。唉,既然没有这种东西,光想又有什么用呢?呆会儿只能凑合着喝了。”老婆婆于是捧来一大把燕麦给了流浪汉。流浪汉一只手接过燕麦,另一只手继续搅动着。老太婆坐下来,一会儿瞪着流浪汉,一会儿瞪着汤锅,瞪得她眼珠子生疼,却一声也不抱怨。“假如要宴请普通的客人,现在就可以请他们喝了。不过,假如要请有头有脸的贵族来喝,必须要在汤里加上一点腌牛肉和一点土豆才行,因为上流人士的嘴都非常刁。唉,既然没有这些东西,光想又有什么用呢?呆会儿只能凑合着喝了。”老婆婆于是又拿出土豆和腌牛肉给了流浪汉。就这样,钉子汤里又加了不少好东西。最后,两个人都美美地吃了一顿沉沉的睡去了。第二天流浪汉谢过老婆婆的收留之后又继续上路了,陪伴他的仍然是那唯一的一枚铁钉。”

网友:
不如去电子市场定做一个多绕组,

网友:
先卖掉,加点钱买个可调电源

网友:
加个模块就行了

网友:
要求电流不高LM317就行

网友:
网上可调表头多了,根据需要购买

网友:
以前网上有好卖所谓黑武士的电源模块,可以调压调流,对变压器的要求也不高,变压器只起到降压作用,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
网上有卖线性电源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