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实锤普通SM2256k和SM2258G的板子原则上可以直接互换主控

楼主(2023-04-03):
以前在intel的板子上试过,大短路,估计是供电的问题,有坛友跟帖显示56k丝印的板子上用58g。于是我也试了一下,拔56k和58g在两个普通的板子上互换了一下,实锤可以识别dram测试也顺利通过

补充内容 (2023-5-20 16:36):
目前本人遇到的2256K板子均没有VREF电压,即使换了2258G主控,原则上说也只能跑在SDR or NV-DDR下,速度无法发挥,所以如非必要不建议在互换主控

网友A:
下一步,上颗粒测试?

网友:
晚上试试,正好板子也有主控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步,上颗粒测试?

懒得测了,按理说都这样了,开颗粒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B:
这个板子啊,我很早以前测试过,板子没有走闪存vref,你换了只能开100m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懒得测了,按理说都这样了,开颗粒是没啥问题的

试一下呗,99步都走了,

网友:
重大发现啊

网友:
试过了,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测了,按理说都这样了,开颗粒是没啥问题的

捶着东西没意思,我也早都试过了,市面上可以说百分之百的小厂板子可以实现互换,你换一换纯公版,英特尔版,美光bx200版本你就知道了,不更改跳线的情况下,要么主控直接发烫,要么开卡会报零通道错误(上不上土狗跳线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啊,我很早以前测试过,板子没有走闪存vref,你换了只能开100mhz

我量了手里的几块56k bga152的板子,居然都没有vref

然后56k的原理图里vref也没有引出来,看起来56k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考虑NV-DD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呗,99步都走了,

退坑许久,手里没什么合适闪存可以测试了

楼主:
你这个本来是56k的板子?量一下M5和F9看看有没有个0.9v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本来是56k的板子?量一下M5和F9看看有没有个0.9v的电压

大佬是56k的,应该不能跑高频,只是试了下能不能开,丢一边去了,有空拆下来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是56k的,应该不能跑高频,只是试了下能不能开,丢一边去了,有空拆下来量一下。 ...

我把手头有的各种bga版型的56k都测了,都没有vref,看样子就算换了也不能跑高频,没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