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云充吧充电宝拆机破解,好像没有成功

楼主(2023-04-03):
想必大家都晓得,这个公司倒闭,现在充电宝扫出来都没办法充电,在这里看了大神的各种破解办法,所以我也坼了两个试一下,结果充电标志,但实际没有充进去电,指示灯也不亮,看图,有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我是把2/3焊接,还有一个是焊的1/2,插上手机两个都显示通电,但实际没有充进去

网友A:
更换主板,反正不贵,一劳永逸。

网友B:
板子背面空白无物?

网友:
曾经旧货市场好几台共享充电宝,每个都有10几个吧,没本事改,没敢下手。。。。。。。。。。

网友:
更汗主板,或者拆解电芯

网友:
我捡了个怪兽充电宝,可以正常使用。
不过充电不能用只有正负极的USB线,显示充电但是实际没有电流。必须要4根线的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背面空白无物?

背面东西,我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主板,反正不贵,一劳永逸。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就是觉得应该有办法可以解除限制

网友(2023-09-22):
引用 楼主:
我是把2/3焊接,还有一个是焊的1/2,插上手机两个都显示通电,但实际没有充进去 ...

因为电压不够,这款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