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松下SR-MPA18电饭煲一开盖保温灯就熄灭,是哪个部件出现故障?

楼主(2023-04-03):
松下SR-MPA18电饭煲能正常煮饭跳保温,但一开盖,保温指示灯就熄灭不保温,请问是哪个部件出问问题需要更换?

网友A:
拆开主控面板,里面有个小记忆电池,取下来隔几分钟再装上试一下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断线? 还是主板进水?

网友:
开盖了散热太快,保不住温所以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主控面板,里面有个小记忆电池,取下来隔几分钟再装上试一下

我也有点怀疑是主板电池用太久,没电造成的记忆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传感器断线? 还是主板进水?

温度传感器断的话,估计连跳保温都不会,我这个电饭煲是能正常煮饭跳保温,但一开盖,保温指示灯就自动熄灭不保温,要重新手动按保温才行,每次开盖都这样。

网友:
我感觉这不是正常嘛,你开盖了,说明要开饭了,就不需要再保温了,挺智能的嘛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