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买了几个20瓦卤素灯炮,做了一个电容放电笔

楼主(2023-04-03):
买了几个20瓦卤素灯炮,做了一个电容放电笔,220v20瓦,电阻有点小190多欧还不稳定,不小心弄坏了一个。只漏一点看见光就行,中间包了个筷子

网友:
我一般是通过15W的白炽灯泡放电,有时也通过普通的电烙铁放电。

网友:
这个真的是又简单又实用。

网友:
真不错,家里也有几个这个灯没用,空了也DIY个

网友:
直接用一字螺丝刀,啪啪啪

网友:
试过不放电,摸了一下,还是几百UF那种,记忆太深了。差点就结束人生

网友:
我用的是变压器

网友:
样子有点丑,但是实用

网友:
直接用灯泡

网友:
装到12的PVC管里,比这样好

网友:
感觉还是这个放电笔简单实用。

网友:
很实用的放电工具

网友:
这玩意,比徒弟好使吗?

网友:
两个脚之间的距离怎么考虑?

网友A:
各人看自己方便的做

网友:
宽脚距的电容这个就没法放电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人看自己方便的做

做的不错啊,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啊,很实用

这是强电维修检测用,

专修电源的还是像楼主那样做个轻巧的

网友:
不错,灯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