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用料好的3.5寸硬盘易驱动线

楼主(2023-04-03):
请问各位有没有好介绍呢?哪个品牌哪个型号质量好用料好。

我有12v电源了,只要易驱线。

网友A:
老老实实接电脑吧  非要移动就硬盘盒 易驱线就是坑  曾经论坛优惠购的易驱线  我用什么电源都带不起来3.5的 坑啊 让返厂我也懒的返了给2.5硬盘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老实实接电脑吧  非要移动就硬盘盒 易驱线就是坑  曾经论坛优惠购的易驱线  我用什么电源都带不起来3.5的 ...

我的企业级硬盘,试了很多款移动硬盘盒都是太吵了,只有用减震支架才会安静些,所以只能用减震支架+易驱线。

网友:
绿联的应该不错

网友:
绿联的用着还行

网友:
2.5寸的改一下不就可以了么?只不过是多了个12伏电压。
我没改过,但是我这样用过,台式电脑电源,插入3.5寸硬盘(10多年前的SATA硬盘)电源接口,然后易驱线插入硬盘接口,另一头插入笔记本USB口,然后就读出了硬盘数据。
没eSATA转SATA线,我以前试过把一根SATA线的一端修一下插入笔记本的eSATA口,结果没能发现新硬件,有没有人自制过eSATA转SATA线啊?非常好奇

网友:
我几年前在论坛买过一个XBOX360的易驱线,据说是联想代工,用料和做工非常好,只有USB2.0,但速度基本上是跑满USB2.0的带宽。自己加了个12V供电头,2.5  3.5的盘通吃,一直正常稳定使用。

网友:
前段时间买个绿联的,49 ,用12V3A电源,插3T3.5硬盘,轻松读取资料,不过用一次就吃灰了

网友:
3.5的用易驱线都是不太稳定,不建议用

网友:
15年的时候,我同学抢到了一台某雷的赚钱宝(算是老母鸡的前身)搭配一个320的笔记本硬盘,用公司的宽带一天至少1块2,但随后机器价格飞涨因此我没敢入场,时间终于到了18年,极路由说路由器也能挖矿了,于是去某宝15块买了个很杂牌的易驱线,从公司拆的旧监控堆里翻出来一个12V的电源,搭配一个从旧电脑上拆的3.5寸500G的机械盘,开始了我49年入国军的路……
最终挂机半年多,挖到极路由暴雷时,大概得了64块多的空气币

实际上我想说,如果对速度啥的不太在意,并且只是临时用用的话(实际使用下来,我那基本上除了停电停用一阵外,半年多基本上都是全天运行的)10几块的2.0的线就够用了,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可以买3.0的线,如果对价格还敏感,小黄鱼看看,目前应该还有大量的矿难易驱线在低价处理。

对了,为了硬盘和数据安全考虑,电源尽量选电流大点的,最少2A起步吧!

网友:
版里有位买电源的衡水大佬的淘宝店,
店名“简易长寿N年质保”
卖的DIY易驱线很多不同的方案,甚至能用软件修改硬盘休眠时间
缺点就是颜值太差,
我在这家店里买过平衡充

网友:
我用的是绿联的,卖家说不能驱动光驱,其实用得尚好。

网友:
我用的山泽的SATA转usb
跟绿联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东西,不管硬盘盒还是易驱线,都要选用优质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