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LC颗粒做u盘到底行不行

楼主(2023-04-03):
经常在坛里看到TLC颗粒时间放久了读取速度会变慢甚至读不出,自己也做了几个TLC的U盘

今天翻出来一个3年前的台电的u盘想测下速,发现已经无法使用了,表现为无法正常格式化,好在还能认盘,赶紧读了下信息,发现是TLC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TLC都是这样的话,那么用tlc做u盘的厂家真是黑了心了,或者只是我运气不好
顺便问下,我这个u盘有开卡工具吗

网友A:
那这样说现在常见的qlc怎么算    这玩意就是看命

网友:
我的十几年前的U盘 都在用

网友:
长时间放置肯定不行,必须时常拿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说现在常见的qlc怎么算    这玩意就是看命

qlc做u盘的还没见过

网友:
U盘还得买正品

网友:
固态放久了,会自然损坏

网友:
固态主控带tlc  放一年回去过年系统都进不了  不过还是能用  不丢固件

网友:
苹果平板不都是桶lc

网友:
只能说看使用习惯了,如果经常要用的话哪怕漏电f也能用挺久,不常用还是选MLC吧,只是U盘而已。

网友:
一般这也不是TLC的锅,而是做优盘的厂家用的不是什么正规的颗粒。

我弟弟一台电脑用的是三星840的固态,有5~6年没用了,前几天拿给我装软件,一切正常。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应该就可以用了。量产数据也是放在闪存中,品质不佳的闪存放久了就会遗失数据,导致电脑无法读取U盘的分区表等相关信息,所以就读不出U盘数据了。总之TLC、QLC U盘只适用于短时间内保存数据。

网友:
对tlc不感冒,自己做的ssd和u盘都是mlc和小容量slc

网友:
可能是楼主u盘芯片用的不是很好的颗粒吧

网友:
台电黑片王,不奇怪

网友:
还是建议买DIY的MLC吧,不要买太便宜就好,还是有保证的,自已用的还不错,起码稳定不怕长时间不用掉数据,3281或903,3267AE也可以

网友:
看看这个主控就知道颗粒体质不会太好
现在主流U盘主控的纠错大都不是特别适合TLC(LDPC主控只有UP311和FC3379),再加上厂商不可能给U盘用体质较好的颗粒,所以大多数的盘的保持能力都不太行,所以现在厂商都在强调U盘用于数据传输而不是数据备份

网友:
固态硬盘   TLC     是主流了吧

网友:
搞个多口的带电源的HUB,然后把U盘就插上面,弄个智能的通断器,一个星期自动通一次电,相当于往电脑上插了一次,会不会数据丢失的概率就降低很多?个人猜想,哪个大神去佐证一下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U盘吧,现在都很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