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4V10A开关电源,7500BD症状输出只有8V,大家来认识下这个原件

楼主(2023-04-03):
那个控制IC芯片是:7500BD

请问这个可调电阻 度数是怎么读? 102 还是201?

可调电阻的背面。

这个开关电源参数是24V10A 但是空载电压就只有8V多点,朋友说可调电阻坏的几率比较大,但是我看了下 不会读数了,请教下 修理思路

网友A:
明显102的1k电阻,测下7005的供电脚是否正常?基准有没有?也不定是这里的问题,查反馈电路

网友:
测一下Q2  Q3这两个三极管

网友B:
这个和494芯片是兼容的吧,这个电路原理图很多,电位器可以换一个试试1K的

网友:
应该是1000K的电位器坏了导致输出电压低

网友:
用万用表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494芯片是兼容的吧,这个电路原理图很多,电位器可以换一个试试1K的 ...

对 ,是和494芯片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102的1k电阻,测下7005的供电脚是否正常?基准有没有?也不定是这里的问题,查反馈电路 ...

哈哈,如果需要查这么麻烦了,我就不会搞了。今天借了个万用表量下电阻 可调电阻阻值很大

楼主:
今天量了下 已经量不出阻值了

网友:
在网上找牲资料

网友C:
楼主是不会搞了,大家也别给楼主指点迷津了,在楼主手里基本就是废品了,

网友:
历害了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如果需要查这么麻烦了,我就不会搞了。今天借了个万用表量下电阻 可调电阻阻值很大 ...

我有三四个便宜的万用表,也不会修。
楼主还要借万用表,干脆不要搞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会搞了,大家也别给楼主指点迷津了,在楼主手里基本就是废品了, ...

哈哈 拼多多 已经买了102可调电阻,回来换上 直播效果

网友D:
换个102的电位器上去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102的电位器上去就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了

已经买了 到了换上去

网友:
7500B是很成熟的方案了,电路原理不复杂,胆大心细看原理图应该可以搞的

网友E:
1002,1K可调,用表测一下,是否坏了,7500可以用494直接代换,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2,1K可调,用表测一下,是否坏了,7500可以用494直接代换,通用的。

嗯 量了下阻值远远大于1k的阻值,已经下单买新的可调102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