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全网首拆!----修复一块炸机了的不常见型号的胜利VC90万用表

楼主(2023-04-03):
昨天上午15元买的一块胜利VC90万用表,拿回家发现炸过机,今晚拆开试着修理一下!
外观长这样,成色看起来还不错,黄套侧边有张条码标签上面写着(市区万用表)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清理干净电路板烧黑的地方,看见连着表笔正极和小黄豆两脚的铜箔都烧断了,(难怪能正常开机却无法测量),还有一根通过穿孔连在转盘面触点的铜箔也烧断了,500毫安的保险管也炸了,断了的铜箔用铜线焊接上,还好转盘触点的铜箔只是从穿孔反面烧断了,用细铜丝小心焊上,那500毫安的保险管手头一时没有配件,用烙铁烫开两头金属套管,拆一根细铜丝穿过再还原,装好万用表开机测试和别的表对比还可以!
至此基本修好这块万用表,耗材一小截多股细铜导线。买万用表的这15块钱没白花!最后,仔细看了下后盖上的那张镭射标签,上面写着(深圳市胜利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貌似就是胜利的牌子,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根本搜不到这款产品。这块表既有带引脚的元件也有贴焊的元件,应该是胜利不算太早期的产品,估计是零几年初的东西吧!

网友:
恭喜一下,这15块超值 了。

网友:
果然如前有有坛友说的一样,烧的越狠,修起来越简单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完美修复

网友B:
没换什么元件就修好了,赚到了

网友:
修复了
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不错,完美修复

确实运气不错,虽然炸机了,却只伤到皮毛!

网友C:
才15,肯定是的赚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15,肯定是的赚了呀

十五块钱是冲着表笔、液晶屏、和胶套可以换给我之前买的胜利VC97用买的!

网友D:
内置喇叭的万用表,难道是带语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换什么元件就修好了,赚到了

那只500毫安保险管,回头还是要找一个好的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置喇叭的万用表,难道是带语音的。

是的,可以语音报数!

网友E:
真爽,这样就修复好。

网友F:
就这样好了。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样好了。恭喜

谢谢了!本来是冲着表笔、黄套、液晶屏可以用,15块买的,结果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爽,这样就修复好。

看了下,烧断转盘面触点好像是电阻档!估计上家是电阻档误测交流电压,瞬间炸坏的!

网友:
哇 还是个喇叭的

网友:
看着不像是山寨货,是不是特供市区的

网友:
语音好评啊

网友:
运气还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