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42K01P 42吋液晶电视机维修札记

楼主(2023-04-03):
海信42K01P 42吋液晶电视机维修札记

    海信42K01P 42吋液晶电视机。正常关机后,下次再开机出现三无故障。
    该机是较早期的产品。采用金属框架、金属后盖,做工很好。重量比现在同尺寸的电

视机重的多。该机色彩艳丽,亮度通透。显示效果明显比现在的同类电视机好很多。故决
定动手修理。
    该机电源板是开关电源和背光灯驱动为一体的二合一板。电源板上标明型号为

RSAG7.820.2264/ROH。
    查看电源板,见保险管烧坏发黑,判断电源部分短路。在线测量该机最易短路的蓝色

高压瓷片电容C811(1KV,221)并无短路。看电容外观也无烧穿、炸裂的痕迹。
    接着在线测量压敏电阻(RV801)正常,无短路;测桥堆正常,无短路;测开关管及

相关元件均无短路。
    但保险管烧黑较严重。只有电源部分严重短路才会造成这种情况。而现在电源部分并

未查出有短路的情况。维修陷入困境。
    搁置两天冷静思考:该机高压瓷片电容C811短路的情况较多(似该机的通病)。但我

在线测量该瓷片电容并未短路。决定将该瓷片电容焊下仔细测量。当焊下该瓷片电容,并
擦拭干净后发现该电容顶端有一条不易察觉的黑线,仔细看黑线处似有开裂的迹象。分析
该电容曾在开机瞬间短路,烧坏保险管。而电容内部也随即烧坏开路。故而在测量时并无
短路现象。
    决定更换该高压瓷片电容。拆下的瓷片电容上面标注:1KV,221(220PF)。为可靠

起见,我决定用2KV,221的瓷片电容替换。在某猫数码专营店网购2KV,221的蓝色高压瓷
片电容1份(50只),才2元多还包邮。有点不好意思!故同时下单购买了估计以后能用得
上的其它电子元件,一并下单。
    几天后收到高压瓷片电容。立即焊装在电路板上。并将一只4A的玻璃保险管两端焊好

引线,替换了烧坏的原4A,250V玻璃保险管。因为已经测量其它相关元件均无异常,故装
好电路板,开机。电视机恢复正常。
    该机是早期产品。用料扎实,做工精致。屏幕质量好,显示效果佳。唯电源部分的这

只高压瓷片电容质量不过关,该电容短路炸裂几乎是该机的通病。也影响了该机的口碑。
但该机上市时间超过10年。使用10年后出现这种小故障也无可非议。

网友:
我的是海信的LED42K20JD,遥控器反应迟钝,换个遥控器还是不行,百度了一下,就拆开把接收板一个贴片电容C2扣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板好新净,多谢分享!

网友:
应该是元件的耐用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