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 UPS串口通讯专用线线序图

楼主(2023-04-03):
之前曾经使用过RS232的USB串口线直接连接到5000uxich,结果这东西竟然是特殊的非标准线序直接把转换器烧了。
想要连这个牌子的UPS串口,就必须得用他那个原装的线(940-0024x)搞了个原装的线,把线序解读出来就不必花更贵的钱买原装线了,直接自制这种线。
测量方法简单直接,直接用万用表蜂鸣档。

网友A:
几年前找这个UPS串口的定义,一直找不到,今天终于看到,可惜这个UPS已经淘汰了,不然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时间过得真快

网友B:
可以在串口芯片前面找到ttl,接一个esp8266改成无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串口芯片前面找到ttl,接一个esp8266改成无线的

厉害啊,大佬能不能出个教程,第一次知道ups还能做成WiFi通讯的,让我这小白学习学习

另外,谢谢楼主分享的线序,还只用3根线即可通讯了
一直有个疑问,apc ups 串口的,串口转usb,接到群晖nas,能被识别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大佬能不能出个教程,第一次知道ups还能做成WiFi通讯的,让我这小白学习学习

另外,谢谢楼主分 ...

我不是大神,论坛里有大神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319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大神,论坛里有大神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3196-1-1.html

谢谢回复,我去学习看看

网友:
很好的总结。

网友(2023-05-07):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找这个UPS串口的定义,一直找不到,今天终于看到,可惜这个UPS已经淘汰了,不然试试 ...

这话怎么听着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片尾上校说的,我也有台3000,也是淘汰了,不好,暴露年龄了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找这个UPS串口的定义,一直找不到,今天终于看到,可惜这个UPS已经淘汰了,不然试试 ...

这个牌子的机器线序大多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大佬能不能出个教程,第一次知道ups还能做成WiFi通讯的,让我这小白学习学习

另外,谢谢楼主分 ...

没必要改无线,这东西有智能卡插槽。可以选配管理卡,安装管理卡后可直接用IP地址访问管理

网友:
试试看喽,以前没试过这样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没想到串口的线序还不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之前改过apc的线,忘记拍照了,改成双usb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