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二个型号三极管的管子腿定义是一样的?只是电流方向不一样吗?

楼主(2023-04-03):
这二个型号三极管的管子腿定义是一样的?只是电流方向不一样吗?

网友:
一个PNP,一个是NPN,极性不一样。

网友:
图片写的一清二楚,没明白楼主的问题。

网友:
快去修坦克

网友:
唉,一起生叹息

网友:
一起复习基础理论知识

网友:
一个PNP,一个是NPN,刚好是相反的

网友:
反正你让电流按照它符号中的箭头方向流就对了,脚位不一定一样,绝大部分是EBC,有小部分可能是ECB。

网友:
一般成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