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0B固件v00.02.00.03

楼主(2023-04-03):
JMS580B-STD-Release-v00.02.00.03-20220531_Bus Power

来自pdd某店客服
相比旧版固件,兼容性更好,4K性能略有提升

注意只能用于JMS580B,否则会变砖

网友A:
这是写保护的固件吗?可以要一下写保护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写保护的固件吗?可以要一下写保护固件

这个不是写保护的

佳翼有放出写保护的固件 http://jeyi.net/forum.php?mod=vi ... 11&fromuid=3611

网友(2023-07-23):
多谢,过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23-09-14):
给手头一个coolfish的刷了,可以用,但好像还是不支持trim

网友:
我怎么刷不进去,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写保护的

佳翼有放出写保护的固件 http://jeyi.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1&fromuid ...

论坛里说其它品牌的盒子请勿刷此固件,原理图不同会变砖。  有试过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说其它品牌的盒子请勿刷此固件,原理图不同会变砖。  有试过的么? ...

只要是580b,刷这固件应该砖不了,万一砖了可以短接5.6脚刷回来

网友C:
还是你这个固件最稳定不掉盘。  佳翼的580b写保护固件速度最快,配合我的三星盘持续写入有500到510,但是读取盘内的视频文件或者拖动视频画面有时候会掉盘,好几个盘都掉,但很快又能马上识别不会增加硬盘通电次数,我看到过一个帖子别人也有我这情况,这毛病真不能忍。  楼主你这580b固件持续写入速度420多到450多速度稍微慢点,但是确是最稳定的固件,我试了几个硬盘都稳定。

网友(2023-10-14):
下不了,哪位提供一下新的下载地址。坑爹的论坛,下不了多点了几次下载,把我几百家元全扣光了,简直是抢劫!

网友(2024-02-02):
试了一下,硬盘盒是IGTZ的JMS580B,硬盘盒原带的固件为02.00.02,增加了断开后指示灯变色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留存备用。

网友D(2024-05-16):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这个固件最稳定不掉盘。  佳翼的580b写保护固件速度最快,配合我的三星盘持续写入有500到510,但是读 ...

原来佳翼自带的是00.02.00.02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来佳翼自带的是00.02.00.02吗

M2的那个是00.02.00.02, 2.5寸的那个是191开头的固件,可以直接找客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M2的那个是00.02.00.02, 2.5寸的那个是191开头的固件,可以直接找客服要

好嘞,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你这个固件最稳定不掉盘。  佳翼的580b写保护固件速度最快,配合我的三星盘持续写入有500到510,但是读 ...

这个估计支持smart短测试吗?能不能顺利跑完。

网友(2024-06-15):
手上的佳翼msata硬盘盒 2.0可以写,3.0无法写盘,刷完楼主的固件后正常了,感谢!

网友(2024-07-17):
下来看看,升级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