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不常见的高音喇叭,为何有电容还需要电阻

楼主(2023-04-03):
拆了个高音喇叭,发现这个和我之前的拆的都不一样啊  刷新认知啊

一般不是只要电容就够了  为何这个还要串个电阻呢

高人解惑

网友:
一般高音喇叭串联电阻是为了降低灵敏度匹配其他中低音喇叭。

网友:
电阻是衰减用的,降低高音喇叭的音量,为了和低音喇叭匹配响度的。

网友:
用单电阻衰减会影响频点的精度

网友:
还有用双尖灯泡的呢!

网友:
电阻的作用一个是当衰减器,用来均衡高音音量
还一个作用是限流,避免过大的音频电流烧高音,特别是麦克风啸叫的时候,很容易就把音圈烧了。

网友:
有一些音箱在网罩下面有个灯泡,,也是接在这。大声了还会发亮

网友:
感觉是阻抗匹配问题吧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

网友:
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有个灯泡又没见亮过

网友:
怕喊破嗓子

网友:
吸收不想要的频段?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限流。

网友:
一般高低音都有单独的音量调节,9楼说匹配阻抗和14楼说限流应该是有道理的

网友:
保护喇叭的吧

网友:
我认为如二楼观点,多数是因为高原喇叭灵敏度高,需要串电阻匹配中低音喇叭。

网友:
你去找个三分频的正规分频器,能看懂了,基本就都理解了。

网友:
BOSE 音箱里 就是个灯泡

网友:
我能想到的就是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