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快充线维修

楼主(2023-04-03):
快充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快充了,只能慢充和传输数据。手上好几条线都是这样。拆开一条把头换了,就又能快充了。排除断线问题,这种问题基本上是焊接点长期大电流氧化所致,重新焊接就行了。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我有一条线也是这个问题。正巧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估计快充线质量不是很好,用久了接触电阻变大,造成不能激活快充。

网友:
还有这操作?是要单独购买一个头么?taobao

网友A:
可能头子连接处有线部分断了,线阻变大,电流上不去

网友B:
线材质的问题,换线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头子连接处有线部分断了,线阻变大,电流上不去

确实有可能是连接处接触有问题

网友:
我的几条线都是刚插上快冲,过十分钟变成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材质的问题,换线就正常了。

换头已经成功了,不是线的问题。我只是看不出头坏在哪里

网友:
两头插头接触电阻大于内部焊接电阻,,

网友:
这条线看着不像原厂线啊

网友(2023-05-06):
这种焊接受力后就会有裂缝

网友C:
我经常自己给安卓手机充电线换头,在淘宝上买来的头质量一般,换上当时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自己给安卓手机充电线换头,在淘宝上买来的头质量一般,换上当时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接触不良了。 ...

淘宝上首页的micro USB头子都是渣渣。
我花买了一百多块,从普通铁头到5U镀金,全是渣渣头子。触点小,镀金黯淡,5U镀金实际也是1U。镀了个外壳唬人。
对比10年前的诺基亚超短线。它的头子是全铜镀金5U,还是加宽的。真是用了10年充电还是它快。线烂了,头子我还留着。
现在的C头子也是一个渣样,触点真正能过大电流的凤毛麟角。

网友:
原理讲明白了

网友:
基本都是线阻大导致的激活不了快充,头子触电氧化,断点都是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首页的micro USB头子都是渣渣。
我花买了一百多块,从普通铁头到5U镀金,全是渣渣头子。触点小,镀 ...

多谢指导

网友:
是不是只有苹果的线里面有芯片,type-c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