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一个eSIM的问题

楼主(2023-04-03):
我的有一个的导航车机是带有4G流量的,用的是eSIM卡的,现在机器出问题了,机器的流量还有不少时间可以使用,我可以把坏的机器的eSIM卡取出来来换到其它的机器上使用吗?就像同一张手机卡换到不同的手机使用,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得动手能力好,风枪吹下来,再吹到其他设备上,前提是卡没有绑定设备,绑定了的话,换到其他设备用会锁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动手能力好,风枪吹下来,再吹到其他设备上,前提是卡没有绑定设备,绑定了的话,换到其他设备用会锁卡 ...

同一型号的设备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型号的设备可以吧?

不见得,绑IMEI

网友:
能不能使用要看运营商有没有锁设备串号

网友:
一般是绑IMEI

网友:
靠运气,大部分是不行的,因为运营商也怕你把卡拿去别的地方用,所以绑定的设备的串号,也有例外的,例如运营商忘记绑了

网友:
试试再说,不行还能改码的

网友:
淘宝有esim改sim卡的套件,吹下来焊上,想插哪儿插哪儿

网友:
估计很大机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