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迪瑞科技锂电池充电器,48V 型号:DZL481001

楼主(2023-04-03):
麦迪瑞科技锂电池充电器,48V 型号:DZL481001

网友A:
手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器,贴的标是松吉电动车的,里面整流二极管和防反接二极管发热厉害,加了两个散热片

网友:
做工可以,省略了emi

网友:
还可以,能用得住。

网友:
输出用DC座,只需要根据客户需要直接更换输出线就行还不用考虑像普通线那样有焊接错误出现。

网友B:
居然还自带电位器调压

网友:
这充电器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2023-08-10):
啥主控型号

网友C:
这家的充电器不错的,我在海鲜市场撸了2个全新的42V/6A的,改到8A妥妥的,不过他的控制稍微复杂点。20元一个,卖家不懂,我买完了他就涨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自带电位器调压

那个是微调,范围很小的。不过那是改调压的便捷位置。

网友:
一个普通充电器,已经很老了。

网友D(2024-01-20):
引用 网友C:
这家的充电器不错的,我在海鲜市场撸了2个全新的42V/6A的,改到8A妥妥的,不过他的控制稍微复杂点。20元一 ...

36V电池 要那么大充电电流干嘛?一般36V电池容量都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6V电池 要那么大充电电流干嘛?一般36V电池容量都小

锂电池组,50AH的,你说需要多大充电电流

网友:
我司客户,产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充电器,贴的标是松吉电动车的,里面整流二极管和防反接二极管发热厉害,加了两个散 ...

防反接二极管是圆柱的吧,加哪种散热片?

网友:
做工还可以,但是明显偷工减料了~,主要是散热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组,50AH的,你说需要多大充电电流

哪里用的,那么大容量?

网友:
这做工还过得去,我也有一台,改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用的,那么大容量?

自组,外出旅行用的。

楼主(2024-10-06):
这个充电器省了共模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