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进水损坏的逆变器

楼主(2023-04-03):
这个逆变器是24v转220v
之前进过水,现在通电,线很热,
输入端负极旁边有个场管很热
买的时候花85左右买的,
这个好修不,是不是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不太懂,帮顶了。

网友A:
要有点儿水平才能搞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点儿水平才能搞定吧

没水平

网友:
慢慢来,一定能修好

网友B:
怎么进水了,摸鱼这个也没用

网友:
方波逆变器

网友C:
会修的都能修好,场管都不会便宜

网友:
管子估计有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修的都能修好,场管都不会便宜

我算了一样场管都换掉要10多块钱,还不知能不能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进水了,摸鱼这个也没用

货车上用的,水桶带的纯净水桶倒了漏水,弄到逆变器上面了,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D:
最多400W,还是方波,可以练手,修下来时间起码一周,就是手摸发热的原件代换,没有好就把这一路的小元件全换了

网友:
那个管是防反接保护

网友:
看着质量一般,先清洗一下板子,吹干,量一下场管好坏再试。场管坏了还是放弃。

网友E:
如果是我搞,大概思路就是把所有大的管子拆掉,找出坏管,再把板上管子周边的电阻、二极管、驱动三极管排查一遍,有坏的替换掉,然后大管子先不装,上24V电,有示波器就测前级升压部分大管子栅极焊盘上的驱动波形,没有示波器那就只能用万用表测一下几个管子的驱动电压是否一致了。如果波型不正常或电压不一致,那就顺着不正常那一路的电路往驱动芯片方向查找,查找的终点就是驱动芯片。如果所有驱动波形都正常,毫不犹豫地装上前级的管子,上电,在400V大电解电容上就应该有高压了,如果没有,重复前面的查找步骤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排查出来故障。如果有高压了,说明前级已经修好。再以相同办法修后级H桥,波型正常再装大管子,注意后级的波型和前级是不一样的,4个管子是两两对应的,2个一样,另2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搞,大概思路就是把所有大的管子拆掉,找出坏管,再把板上管子周边的电阻、二极管、驱动三极管排查 ...

太专业了,电阻什么的我都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多400W,还是方波,可以练手,修下来时间起码一周,就是手摸发热的原件代换,没有好就把这一路的小元件全 ...

买的时候说峰值600,外壳标着600实际也就300吧

网友(2024-07-22):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说峰值600,外壳标着600实际也就300吧

用无水酒精,WD40反复擦吧